上个首飞视频!

楼主(2011-04-26):
全机连配重物重达:3斤8两
朗宇2216电机KV1250、1047桨、3S电池

.

网友:
重心显然还没有完全调整好。

网友:
LS的,应该是动力不够

网友:
动力不够,,转弯容易失速

网友:
 前面需加配重

楼主:
有人说机头过重了,还加配重啊?

网友:
我看是头轻了,想办法把重心往前移些试试

网友:
头轻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xODkwOTky.html

全机连配重物重达:3斤8两
朗宇2216电机KV1250、1047桨、3S电池

.

机头还要配重,另外电机我和你的一样,不过我考虑还是换2220了,2216用9*47桨比1047好。

楼主:
9060呢?我准备试下9060

网友:
9*6不如9*47的效率,要知道你飞的可是慢速机。

网友B:
明显的重心不对,一直在波状飞行.

是不是最后飞到树后面了看不清炸了的?

网友:
是不是电机上拉太狠了,一推油就抬头,,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情况,,,

网友:
这种机型重心确实难掌握,机头要很重才能压过来啊,原配置是放置D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的重心不对,一直在波状飞行.

是不是最后飞到树后面了看不清炸了的?

是看到差不多撞了,紧张过度,本来拉下杆就能飘过去,但是变成推杆了,一推杆机头一低,撞树了。

楼主:
每次飞得好好的,一转弯就失速!飞了几次每次跌下来都是因为转弯时失速,不知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