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mb 的来看看

楼主(2011-04-26):
MB 正自旋转的时候尾巴会下移动 说说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的也是

网友B:
你换个方向装MB,就会发现自旋正常了,但是锁尾又有点不对劲,真玩意就是

网友C:
这种情况是在自旋悬停还是自旋航线啊?我的木有这种情况哈。。。。。。。
建议查一下机子的震动哦,我的450PRO刚开始装上MB的时候,偶尔会有一些奇怪的问题,一直到有一天不明原因的向右倾侧,导致无法飞了。后来拆机,发现震动比较大,问题是在尾旋翼桨夹轻微变形和尾轴弯,还有轴承也不行了,排除震动后一直爽飞到现在,以前的一些奇怪问题也就随之不见了。
供参考。。。。

楼主:
我的MB 在450上是好的 在6HV 上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这里一台X5 一台亚托500 毛病都一样 不知道是MB 问题还是。。。。。

楼主:
设置都是严格按照说明书来的 基本参数设置全部正确

网友A:
悬停时候,航线时候,开3D,也是稳稳的,就是自旋会下沉,搞不懂。

网友A:
值得探讨

楼主:
MB 见鬼了

网友D:
可以看一看尾轴和主轴是否垂直。
另外,看一下第N项(Setting the pirouette optimization direction)是否设置正确。
我们在3D和F3C(只用一个通道)试用下来感觉MB比较精准。

网友E:
用MB的人多了,MB的毛病也就多了起来

网友F:
我的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G:
MB原地自旋 小飞机很明显的``大飞机还不错`

网友H:
震动,检查自旋优化方向设置是否正确,尾舵机中立点先调到非锁尾模式下位置设置在零度稍微偏左,mb还不错,另外一点v8 5.1pro号称增加了模拟有副翼模式,其实mb本身就有这功能,性价比还是不错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