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报废硬盘新生记!!

楼主(2011-04-26):
原帖地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0569

楼主:
描述:剪好的三条短辐条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另外三根长点的,一共6根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对接焊好。(没能找到整体一条的两头都有螺纹的材料,只能对接了。唉!)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用铜丝加固一下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焊牢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这么大的城市,居然找不到合适的2厘螺丝帽,只能自己造了。幸好找到这个家伙的散热片。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够厚,刚好合适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划好线,准备切割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用凿子切比较快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切成了12小片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每片都要钻孔,累死了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打好孔的DIY螺帽毛坯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原来买多一根辐条做备用,现在正好制作折成一个螺纹钻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螺帽制作准备完成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用力钻进去,因为铝块较软,螺纹很容易成型。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接着准备一个易拉罐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裁剪成正方形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对角折叠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最后做成一个小盒子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小盒子中间钻个孔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穿个螺母,准备固定在主轴电机中间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用同样的方法再用易拉罐做一个比原来小的的盒子,这个不需要钻孔
图片:调整大小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正反面都上螺帽,夹紧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装好盘片,把做好的小铝盒(托盘)装到主轴的螺丝位上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装上第二个小铝盒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同样用螺母把雪花膏盒上紧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看到这,应该想到是什么东西了吧!哈哈~~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盖好了盖子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通电测试、调整偏心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花5元买了一个塑料盘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切掉底部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哈哈~~答 案出来了,可能是史上第一台硬盘棉花糖机~~~看效果图。很佩服一些细心的朋友,一开始就猜到了~嘿嘿!!!~~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再猜猜这块是什么?一元钱一块的,20克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嘿嘿~~这是一块20克固体酒精燃料,一块可以煮250克米饭哦~~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把一小块固体燃料放进小铝盒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接好电源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为了固定,找来几块硬盘压住。呵呵~~,还有好几个坏硬盘哩!~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稳固起见,再拿几块废盘顶住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点火预热,想不到小小的一块燃料居然产生这么大热量,等我拍完照片,盒子已经开始热得冒烟了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赶紧倒入白糖,结果温度太高了,一放下去就有些焦了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熄火,清理了焦糖和清洗之后,减少了燃料,重新加好白糖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预热中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白糖溶化了。(之前烧焦了的已经胶结在铁盒子里了,新的糖溶化了就露出铁盒底的一片焦黑,但不影响现在的效果)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开动,一会儿,棉花糖出现了,哈哈~~,停机拍个靓照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近看,啧啧~~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可以收成了
图片:调整大小

描述:哈哈~~像蚕丝一样晶莹剔透的的棉花糖,家里的小宝贝见了,开心极了~~~!!
图片:调整大小

网友:
你想做什么啊,不会是钟吧

网友:
有没有毒?

网友:
可惜了一个上好的塑料盒,买个棉花糖才一块钱

网友:
高手,真肯想

网友:
 只有想不到的东西,没有做不出来的东西!

网友:
怕小孩子吃了会出问题

网友:
上个视频吧

网友A:
做得太复杂了,其实找一个小电机带着园盒转,边上用一个酒精灯烧着就行。不过还是祝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得太复杂了,其实找一个小电机带着园盒转,边上用一个酒精灯烧着就行。不过还是要祝贺一下。

网友:
好玩回到了童年

网友:
晕死,,,,居然是做棉花糖。。。

网友:
不错,虽然感觉走了弯路,不过这样的创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哈哈,真有创意

网友:
 护肤棉花糖,DIY玩玩没问题,做食品要注意用料哈

网友:
做的不是很合格,不过业余能做出来也就不错了。那塑料盆不应该把底部全部剪掉,剪掉个小圆孔可以把旋转部分放进去就可以了。这样做是可以把甩出来多余的糖重心回收用。再就是放糖的那部分最好把四周换成可更换的金属细纱网,而且是可以更换的。加热部分用固体酒精不好调节火焰大小,这样温度高了糖要糊掉。

网友:
太强了,超级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