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跑的话语为什么那么少呢?兄弟们?

楼主(2011-04-26):
  入车以来,有时间就会看看MX网,可是怎么发现,车子的兄弟们都没有天上飞的那么积极呢???是我不了解吗?还是大家都去玩飞机了???

网友:
车太简单啊 没什么技术含量啊!有什么讨论的呢?

网友A:
婴幼儿都能让车子跑起来。

网友:
除了油针,没啥可讨论的

网友:
去rcfash去看看
那里只玩车的

网友:
玩车的就少啊

楼主:
rcfash什么?有全地址吗?

网友:
我认为要跑好车比玩飞模会困难得多,再一个就是车的价格比飞模贵才造成玩车模的人少。必竟有钱人不多。

网友:
楼上的兄弟对了,,这个论坛飞机多,,去RC论坛,,看看吧,,小心点啊,,别中毒身亡,呵呵,那里有大脚区,越野区,短卡区,电车区,油车区,汽油区,攀爬区,货柜区,,分类清楚,,再有,飞机不要求好的几百就能飞,,自己做就更便宜了,,,车,,没千八百玩不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婴幼儿都能让车子跑起来。
婴儿是玩不起大E的,,

网友:
上面说的几百的飞模指固定翼吧,你去看看直升机吧,比车贵多了。

网友:
这里的车不活跃,上rc上

网友:
www.rcfans.com
这个。
各有各的难度。天上飞的不要看不起地上跑的。飞机天上飞不用讲究航道是吧,也有乱飞的。地面要对准跳台还是比较难的事的!
车除了油车的主副怠速油针需要调之外(相对很多空模的2个油针调节要复杂多了),电车的齿轮传动比,差速比都不比飞机的电机配齿轮或者电机配桨简单!另外车的拉杆,轮胎的倾斜角度,虚位,跑动姿态,都需要调节。车壳的喷绘,装灯,仿真都是艺术!

网友:
5imx和RCFans两个论坛侧重点不同,没有可比性。

网友:
呵 呵
这贴也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