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与电子罗盘的关系

楼主(2011-04-26):
如果电子罗盘没有校准好,会影响GPS的定点精度吗?

楼主:
大家谈一下影响GPS定位精度的其他因素。

网友A:
电子罗盘给gps提供自动回航和定点悬停时航向的绝对参考。
如果电子罗盘不准确,轻则回航偏差很大。重则无法回航(方向都不对了,飞控会按错误的方向回去,结果越飞越远)
但是电子罗盘的工作独立于GPS,不影响GPS的定位精度。
GPS定位精度与环境有更大的关系。如低海拔、高楼阻挡等。

网友B:
回航算法还有待改善理论上 应该只提供 回航起始的方向,还是移动后GPS指示的移动方向才是真实的,应该用来修正方向的。

网友C:
我以前玩过一些GPS,不是航模上用的这种。因为GPS在定位后如果不移动是分辨不出方向来的。只要有一个前进方向,它就可以识别航向角度,就可以识别方向了。估计电子罗盘是是在旋停或者静止时辅助GPS辨别方向的。还有好像受大气和云层的影响,GPS的海拔高度测量是GPS参数里最不准确的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