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DIY一个线控 需要点什么

楼主(2011-04-26):
请问各位模型老手航模里为什么一推油门杆就会加速呢?这个构件怎么构成的?又 我想线控DIY一个需要点什么
最近看了果壳的DIY突然想到小时候就想做一个飞行器,不过小时候做的东西用了线控坦克的线控器。MS只有全速 停转倒转。放到飞行器上直接就一飞冲天。最后还烧掉了电线 失败告终。我想请问一下 我该如何制作才能DIY一个线控并且能起到线性加速的作用呢?万分感谢回答的朋友呀!
用电阻么又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A:
油门杆是电位器。也是可调电阻。

楼主:
哦 淘宝去搜搜看 继续酝酿ING

网友B:
DIY需要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不是乱搞都能DIY的。
遥控器里的电位器,都是输出电位到单片机的,不能直接用来拖负载。

网友C:
支持DIY
这个供你参考
有问题尽量提
http://www.mculab.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