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锯加装切屑液

楼主(2011-04-26):
带锯加装切屑液
使用的就是图中的鱼缸潜水泵
因为流量太大
按照途中红色箭头方向加装回流管
使流量减小

图222中的黄色纸片是用来刮除铁屑和切屑液的 虽然简单 但是效果很好,切屑液再也不到处跑了

网友:
等结果,吃完饭了。

网友A:
以前也想过用这种泵做冷却,但感觉这泵容易被铁削卡住,如果有铁削卡住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想过用这种泵做冷却,但感觉这泵容易被铁削卡住,如果有铁削卡住就废了

铁屑会沉底的,作了回流之后 水箱中液体流动很小

网友:
准备动手搞一个

网友:
下面搞个盘,中间打个洞,上根管子好,要不流的到处是,清理太累了,水这东东对电器影响很大的

网友:
做得好啊

网友B:
弄个过滤和磁铁在泵的吸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过滤和磁铁在泵的吸口

网友:
  据说乳化液会变质的 不知前辈碰上了没?
铁屑的问题可以在水箱上面盖两层纱布解决

楼主(2011-08-10):
我的使用到现在还没发现变臭,
兑点水继续用

网友:
开车床的时候,隔段时间就要换切削液,要不然会变臭的

网友:
切的时候用毛刷刷点油就可以了,切削液的味不好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