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好盈3660电机,kv3060,能用6S的电池吗?

楼主(2011-04-26):
65cm电O配,好盈3660电机,kv3060,好盈120A电调,能用6S的电池吗?
如果不能用,用4S的电池,那种规格的浆比较合适?
平时玩固定翼较多,对船不懂,去年买的,没怎么玩过,望模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KV低一半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

这配置3S好了

网友:
那么大KV的电机还用6S,神马牌的电机都有可能爆磁

网友B:
用3S合适,4S也有点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S合适,4S也有点勉强

用3S 2200两支并联合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是滴

嗯!很抽象

网友:
3S吧 3660本来就不能太高转速 转速高了容易爆磁 退磁

网友:
嘎嘎  6S  要7万7千转啊!!!!!!!

网友:
1750KV 上6S左右
3000KV 上6S=自杀

网友:
能上到4S,6S就不要想了,我2530KV的都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