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配钥匙的机器上的电动机那能买到吗?

楼主(2011-04-26):
大家知道配钥匙的机器上的电动机那能买到吗?谢谢了啊

网友:
淘宝上应该有。

网友:
买到是不知道,不过我们这里配钥匙的机器都是用 12 V 电源的电机,配一个 12 V 7A 的小电瓶。

网友:
 我猜......你在给自己D的小床找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知道配钥匙的机器上的电动机那能买到吗?谢谢了啊

怎么?还在纠结主轴电机?

网友:
那电机好用么?貌似力气挺大的.可以干铜

网友:
我有2个12V还是24V的直流伺服电机,要不

网友:
我有个单相40瓦 28oo转的

网友:
那个电机没什么力气吧。那么小

楼主:
我有一个380V
180W
的电动机了

坏了的
花了120块钱叫人重饶线
改成220V的了

只是想问下那个电机那里有
有的话
看雕刻机是不是也改了 交流的大力点

楼主:
不是这样的
电机很漂亮的

网友:
就是汽车的雨刷器电机,汽配商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有一台完整的配钥匙机,能正常使用,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四川的啊

网友(2012-08-05):
搭车同问 最近收了台老的手摇配钥匙机 想加个电机  不知道用多大功率和多少转速的电机合适,请前辈指教

网友:
前两天100元收了一个,9成新,还带刀和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