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7控电池问题

楼主(2011-04-26):
刚买了个天7控,没有买锂电,想用原来的镍氢充电电池,不知道大家一般是用到电压多少伏就换电池了?用镍氢电池的报警电压是多少伏呢?谢谢!

网友:
报警好像是4V。基本4.5V就该换了。4.5V以下电压掉的很快

网友:
用锂电的飘过!

网友A:
4.5V就报警不显示了,我劝你买2000-3000毫安一节的充电镍氢电池,4个等于8000毫安,充一次可以用10个小时到15个小时,可以充几百次,普通电池3小时没电

网友:
我用3S 2400MA 25C的动力电改的(有一片坏了,有两片好的,可以换用),有点宽,不过放的进电池仓,很好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电池是原来天6上面的8颗1300毫安的GP镍氢充电电池,现在的天7只用4颗就可以了,所以就觉得没必要再去购买锂电了。以前用天6出去玩个一天(早上10点到下午3点)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天七耗电量怎样?现在又是4个电池,不知道用得了3个小时没有(在4.6V以上的电压)?因为还有4颗可以备用跟换的。经常听说天七控电压不够容易出现丢频现象,所以上来咨询下大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V就报警不显示了,我劝你买2000-3000毫安一节的充电镍氢电池,4个等于8000毫安,充一次可以用10个小时到15个小时,可以充几百次,普通电池3小时没电

纠正这位模友发表的内容,电池串联电压是相加的,容量是不变的。
如4节5号镍氢2000MAH电池:
串联即为4.8V2000MAH。
并联即为1.2V8000MAH。

网友:
四节三洋2000毫安镍氢充电电池可以用半个月(每天平均1小时开控时间)

楼主:
正常情况我猜想1300毫安的充电电池应该可以应付3个小时了的吧

网友:
几个小时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