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坦克外出解决方案

楼主(2011-04-26):
上次做的那个,大家都觉得过于简陋了。受轮胎兄得启发。设计制作了这个。

黑色外观,不过很单调,要装饰下

黑色外观,不过很单调,要装饰下

网友:
这个帅·看着像是装电直的··

网友:
好东西,挺专业的!

网友:
估计装上坦克后很重 ,还是用拖头拖着坦克比较省力

网友:
Lz请pm个店铺吧

楼主:
内部结构,带一个挡板,可以固定坦克,不让坦克前后移动

内部结构,带一个挡板,可以固定坦克,不让坦克前后移动

这里可以放遥控器,电池,工具

这里可以放遥控器,电池,工具

楼主:

DIY贴纸,装饰一新

网友:
我以前外场电直的时候用过这种箱子,拎着感觉并不方便,后来改用Wing的软包了。
这个箱子在提着走的时候主要是觉得总跟腿上磕磕碰碰的,你要用力点不让它蹭身子吧,又很累。

网友:
   跟我的箱子是一模一样啊,就是大了点

楼主:

装上坦克,遥控器的状态

网友A:
如果能将坦克左或右侧卧位固定 就可以减少箱体的宽度了 于是不会走路蹭腿··

网友B:
定做的还是自制的?淘宝上问过几家都只卖直机尺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做的还是自制的?淘宝上问过几家都只卖直机尺寸的…

这应该就是装450那种吧,内部的海绵是可以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做的还是自制的?淘宝上问过几家都只卖直机尺寸的…

这个完全按照 豹2的尺寸定做的,鉴于目前1:16的坦克豹2最大,应该1:16的坦克都能放下

网友:
兄弟pm个连接吧,省得一家家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完全安装 豹2的尺寸定做的,鉴于目前1:16的坦克豹2最大,应该1:16的坦克都能放下

如果改成侧卧放置会不会提起来方便一些呢?

网友:
看来兄台各个方面都想得很周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将坦克左或右侧卧位固定 就可以减少箱体的宽度了 于是不会走路蹭腿··

这个原本考虑过,但是其实减少不了太大的宽度,而且侧卧,对坦克底盘的负担很大。这样放,坦克的负担要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