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星水机-----】谁飞谁知道,哈哈

楼主(2011-04-26):
水机的防水一定得做好,704硅胶把电调封严实,机身KT板接缝的地方用热熔胶封得严丝合缝,把防水仓做好,这样翻了还可以当船跑。

视频是傍晚风平浪静的时候拍的,这时候飞水机忒享受,不用顶着太阳捞飞机,哈哈。
在水面滑跑,不用带杆,大半油门,自己就飞起来了,起飞姿态非常好,离水动作干净利落。
不愧大家评价得那么好,比飞水脚的J3乐趣还要多。

视频在下面这个帖子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4732&pid=6127511&page=1&extra=
图片传不起捏??

网友A:
楼主出个成品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出个成品呗
自己玩儿的,你拿图纸到广告店切好,才50块。图纸论坛上一搜一大堆。

网友:
我搜北极星,怎么搜不到

网友:
楼主是国军啊

楼主:
俺整了条五星红旗的救援船,正好咯,救下落水的国军,国共合作!

网友:
搜不到图纸。。。

网友B:
飞的不错!!!很早之前,早在这个水机那个老外刚贴出来就看到了,当时就是怀疑翼展也不大,也没上反角,能好飞吗?所以一直没有做。看到楼主飞的确实很稳,也可能是我的飞行技术不过关。
楼主能否给下此机的动力配置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的不错!!!很早之前,早在这个水机那个老外刚贴出来就看到了,当时就是怀疑翼展也不大,也没上反角,能好飞吗?所以一直没有做。看到楼主飞的确实很稳,也可能是我的飞行技术不过关。
楼主能否给下此机的动力配 ...

2212电机,2200KV,30电调A,2200毫安电池

网友(2011-06-15):
 既然青天白日都涂上去了,干脆画个鲨鱼头,飞虎队版的北极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的不错!!!很早之前,早在这个水机那个老外刚贴出来就看到了,当时就是怀疑翼展也不大,也没上反角,能好飞吗?所以一直没有做。看到楼主飞的确实很稳,也可能是我的飞行技术不过关。
楼主能否给下此机的动力配 ...

鼎力推荐!非常好飞!
原图纸水平尾翼和电机有-2度的安装角(下拉角),倒飞的时候要注意了!第一架完全按照图纸,约740的翼展,现在我一般做翼展800和1100的,!800的用2212,1400KV7寸桨,一块1300MA的3S能飞十几分钟!最好玩的是不断的在水面上起降,航姿优美!
ARAI哥们还放大到1500翼展,能在水上漂移,其载重都可以FPV了!!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C:

鼎力推荐!非常好飞!
原图纸水平尾翼和电机有-2度的安装角(下拉角),倒飞的时候要注意了!第一架完全按照图纸,约740的翼展,现在我一般做翼展800和1100的,!800的用2212,1400KV7寸桨,一块1300MA的3S能飞十几 ...
俺这架飞了一个多月终于拆了,我用的是2300KV6寸桨,挺费电,但是反扭不明显。表得2212,1400KV7寸桨的话,情况怎么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俺这架飞了一个多月终于拆了,我用的是2300KV6寸桨,挺费电,但是反扭不明显。表得2212,1400KV7寸桨的话,情况怎么样?

1、2212,1400KV配7寸桨,可以用在在翼展740、800上,非常合适,不急加速基本无反扭(因为水的阻尼与速度平方成正比,机身未离水进入滑行时飞水机忌讳急加速),省电静音耐操,动力足够做大机动动作了!!
2、还没有攅摸出做落叶飘的机动,此机低速容易失速螺旋,高度允许的话加点油门就可以改出了!
3、CG位置相对后一点(原图在断阶处,我一般调到断阶后1.5-2厘米左右),航姿很稳定,容易起飞,也很少插水了,但抗风性能有所下降!
4、因为水平尾翼和电机-2度安装角的原因,静风时基本是加油上升,收油下降,刚冲完电的3S锂电45%-60%油门就起飞了,水平尾翼做动作调整而已!
北极星太稳定了!!
谁飞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212,1400KV配7寸桨,可以用在在翼展740、800上,非常合适,不急加速基本无反扭(因为水的阻尼与速度平方成正比,机身未离水进入滑行时飞水机忌讳急加速),省电静音耐操,动力足够做大机动动作了!!
2、还没 ...
经验丰富啊 ,回头俺照你说的再重新做一架

网友D:
这飞机我也有一架。。现在它已经成为我的最爱机型了。。。。

网友E:
请爽飞北极星有经验的同志哥指点!电机安装是朝下点还是朝上点?

网友E:
我的北极星是翼展68CM,起飞重量650克左右,2212电机KV2200,6030浆,拉力600克左右。不知道好不好飞?请问电机的拉力线位置是电机朝上还是朝下,要右拉几度吗?请爽飞北极星有经验的同志哥指点!

网友F(2012-04-30):
青天白日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向下2°,向右2°。不过在图纸上已经有这样的数据了,如果下料精确,装配精确,就没有问题,反之注意修正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