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夏天到了又重拾我玩船的兴趣了

楼主(2011-04-26):
1.2米的汽油O艇壳改装电动的,手上有478。6717浆,动力怎样配置,
电机
选多大,KV值,电调,
电池
容量,打算上单一片容量是20AH的A123组电池,一片电池的重量是500克

网友A:
电机用豹子 最大号那个 5692吧 1000KV 配 8S A123 180A 好赢 有钱的话可以考虑高压组合:loveliness:

网友B:
a123好像是75克一颗。。。20ah电池组会在800克以上。。。8s的a123冲放电平衡是很大得问题。。1,2的船,,850克的a123电应该跑不了3--4分钟。而且速度也上不去。。现在锂电池也不贵了便宜点的就3-4毛一克左右,用a123不划算。大船还是用油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打算用一片容量达20AH的A123,用6片组电池,电压是3.3X6=19.8V,总重是500X6=3000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是选用1000KV的电机,那电压选用5S的电压好了,前提要适用手上的浆做动力

网友B:
大船电机按转速30000左右配小船可以再高至40000。。。。电压乘以kv。。。低转大浆只是配错电机没办法中的办法。

网友D:
1.2米的电O想玩速度,要有足够的米才行啊

网友A:
按1.2M的油船船, 空转在20000 应该差不多了 所以转速不能以小船的3-40000作为参考,电压尽可能用6S lipo 或8S a123 以上电压 确保足够功率 和控制电流在电调安全范围,所以KV不宜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