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C的控制板故障了

楼主(2011-04-26):
请教各位大侠,小弟的天地飞6C坏了。开关没问题,高频板没事,因为高频板的指示灯亮。可控制板的灯不亮。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上图看看,没见到天六A里头有灯的

楼主:
是电源指示灯,连接控制板的

网友:
查了下,指示灯在78L05后面,检查下电源到什么地方了,如果不是MCU挂了短路的话,问题不大

楼主:
78L05前有11.4V,后0.1V,已更换78L05,还是一样测不到5V输出。真是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8L05前有11.4V,后0.1V,已更换78L05,还是一样测不到5V输出。真是怪了。

所有的插头全部拔掉,如果还是测不到5V,MCU挂了。
有能力的话拆掉MCU,就知道是不是能治了,你要拆不掉可以发给我,运费你来。

楼主:
这种MCU在淘宝上有卖,要拆下也不是很难。不过更换MCU后是否还要编程什么的?

楼主:
看来真的杯具了,把78L05输出端的铜箔割断。5V电压就出来了,而且蜂鸣器长响。ideastone大哥说中了,是MCU挂啦。请教大哥,MCU能直接更换吗?或要先编程什么的。我对数字电路很陌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真的杯具了,把78L05输出端的铜箔割断。5V电压就出来了,而且蜂鸣器长响。ideastone大哥说中了,是MCU挂啦。请教大哥,MCU能直接更换吗?或要先编程什么的。我对数字电路很陌生。

MCU很便宜,2块就买的到,但是里头要写代码,这个代码只有天地飞有,你要么返厂要么请天地飞MM给你申请买一块自己换了。

楼主:
谢谢啦,看来只有整个控制板换了。

网友:
早点找天地飞售后,别自己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小弟的天地飞6C坏了。开关没问题,高频板没事,因为高频板的指示灯亮。可控制板的灯不亮。请各位大侠指点。

您好:
              建议与售后联系,发回来维修,谢谢!

网友:
重点检查电容之类的附件,MCU坏的可能性是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