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鸟蛋级新手问点问题!!

楼主(2011-04-26):
额,我很喜欢模型,尤其是战舰的,自己最近也想弄一架!
来这里问问各位大仙有关的知识!毕竟是菜鸟蛋级的新手,还望各位大仙多关照啊!谢谢!
我现在有两个想法:1:自己先买个100来块的玩具玩玩。 2:自己学着一点点探索着自己做(就是不太现实)。3:搞一个小号手那样的拼装模型,然后自己加件!!`
本人穷学生,只能一点点的攒钱慢慢买!~~~  大仙有什么建议给说一下哈!
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100块的是玩具不是模型 这钱省下吧 本来就穷的
小号手你想静态改遥控吗?

网友:
玩船真的很费钱 楼主三思吧 这是一条不归路啊
还不如自己做水机呢 就比较省了 又能灰又能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有静态改遥控这个想法,就是不太会,一些基础知识都不懂啊!  我想买的那个模型也不是全静态的,带电机,没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水机省钱??不一样是要这些东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机省钱??不一样是要这些东西吗?

如果你只玩像真船模且无用中山舰破百的期望就用不了太多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提是我想玩遥控的 啊,按最省钱的方法,一艘船造价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
我的破百中山舰在论坛渊源流传至今,大家太看得起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你是怎么做的啊,可以给我发个原帖的链接吗?谢谢了!

楼主:
另外个问题:
    电池有什么限制吗?    电机要怎样装才能既能前传也能倒转啊?    控的话需要几通道的啊?   如果是静态改遥控的话有什么注意的事?
问题多点,也菜了点,不好意识!   还望好心人能细心解答,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玩像真船模且无用中山舰破百的期望就用不了太多钱
针对性还真强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额,你是怎么做的啊,可以给我发个原帖的链接吗?谢谢了!

天啦你问我中山舰破百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楼主

真想改军舰为遥控军舰吗?

建议你去买个西西利——中山舰(30元)   这个船是双电机双浆驱动,改着简单。也省钱,改差速转向就行了,一个电机转一个不转来转向,不需要舵机,花50块钱买个遥控器就行了

网友:
楼主回头是岸

网友:
要么省下这一百大洋。。要么加几百大洋。。。。。

网友:
楼主相信我

买个西西利中山舰 自己练习改装能力,还能培养你的爱国情操,并且能让你在制作的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例如什么RL浆是以那个方向转动,为什么要达到吃水线。等等一系列问题,相信我没错的。

楼主:
钱的话,慢慢攒的话很快的,只是想能尽量省点还是省点好,做一个不好不烂的还是能做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头是岸?  你的意思是让我去玩车模???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495_2216478_8873461,6:136244520_44_1624628652

如果我想改它,你们认为有可能性吗 ????

网友:
回复楼主

你的小号手企业号,非常不好改,08年我就买了,船底和船身是分离式的,还要用胶水粘(我说的是吃水线的交界处)这个地方要进水,你根本粘不好,这个企业号是4个浆驱动的,280电机加齿轮箱,因为吃水线和电机的问题,船体分离的问题,我估计航行个5分钟就成潜水艇了,楼主放弃企业号1:350的,买回家一看细节你就会后悔的,你会发现无处下手。
不过这个船很大,有一米的长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静改动”建议必须把以下的东西准备齐再入手,否则很容易烂尾。呵呵我也是新手,不到之处还请见谅,因为俺也是只菜鸟!不想看见其他人再重复我(一只菜鸟)的悲剧!
1、模型制作工具;
2、以最小1:200的比例护卫舰模型大小为准;
3、遥控接收装备;
4、锂电池电(7.4V即可);
5、双向有刷电调;
6、130或180电机;
7、9克或再小点的舵机;
8、钢丝1毫米;
9、M1、2的自攻螺丝、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这些东西还好说,关键是用哪个改还是没选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哪还有什么比例大点的模型啊,个人比较喜欢大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建议你去买大和号或者武藏号战列舰模型,那船我拼过,船壳就有70CM多长,内部空间大很适合改造,在加上战舰的船体设计正面阻力小适合高速,不过破百就不要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和号```````日本舰啊!  不过会考虑的!

楼主:
另外问一下电机的130   150是什么意思? 接收设备要几通道啊?

楼主:
有没有专门卖模型零件的网店啊 ,可以给发个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晕死你这么建议的话就买美国企业号捞!那船壳也有70CM长了!船壳还比较厚,你可以网上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嘻嘻  不好意识劳烦费心了!!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dao dan艇鱼雷艇一类的小型军船 这种速度上个几十也不会有人说什么
大舰那种游得比帆船还慢我比较受不了

网友:
大舰游到抬头我也受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比较喜欢大一点的船,速度不需要太快!

楼主:
遥控的话,需要什么型号的啊!  我一个玩飞机的朋友说天6 也行??

网友:
只玩船的话 可以考虑枪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几通的?  两t通就够吗?

网友:
如果你准备以后拉烟放dao dan就板控吧 4通道以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另外电机的话,是有刷还是无刷啊?  怎么知道一艏船的吃水线啊?  慢船的吸水口是用泵还是直接开到螺旋桨后面?  问题多了点不号意识哈!!

网友:
有刷便宜些 因为你不跑速度  所以有刷完全够用了 水冷更是没必要了(不大功率运行的情况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