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想做一架四轴,请问都需要些什么设备,如用什么飞控版,什么遥控器之类的

楼主(2011-04-26):
如题,第一次接触航模,求高人指点,做一架四轴需要什么设备。电机电池什么的,希望好心人都可以一一列出来。我想自己DIY一架四轴

网友:
你可以看看我自己做的kk飞控四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1093&extra=page%3D2

网友:
飞控一块,电机四个,桨四个两正两反。电调四只,机架自己做一个,电池要容量大一点,放电电流要40A以上的~还有就是四通遥控器一台,建议遥控器买好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会赶紧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会赶紧做出来的

不用那么紧,你会遇挺多问题的

网友:
制作可不简单啊...

网友:
我对四轴还是有一定感情,但是诸多原因暂时退出一段时间~说不定以后楼主就能教我做四轴了,嘿嘿嘿

网友:
我也是新手,入门级,也想DIY一个,但不知道从哪入手~~~~

网友:
潜水懂得

网友:
新手建议还是买一套成品的入门机架学习一下。

有基础后在试着DIY。 现在木制的四轴架子也是百元以内。

网友:
我用一個三軸跎縲造了一隻三軸,想入手KK版造四軸,可否告知KK版怎樣使用呢?謝謝:loveliness:

网友:
新手顶顶顶顶

新手 向你学习顶顶顶顶

网友:
我的KK飞控,5。2日下的单,现在还没有发货,因此,淘宝上比较便宜的KK控,是需要时间的。请楼主注意了。

网友:
值得等待

网友:
我现在考虑要不要进一个二手控呢。

网友:
我也想搞一个呢.....新手入门有没有什么详细一点的教程啊

网友(2011-12-11):
忠实提醒

机架88到128元的,XXD2212 ZTW30A套装98元4个,建议用FF的飞控200元,我也是新手这个是傻瓜型的很稳不用调的,天地飞6的控260元,2200的电池70元左右,正反浆11元一对1045的,电烙铁一个,洞洞板一个做四个电调的电源连接2元,也可买成品22元,焊锡丝若干,扎带若干,红黑热缩管若干内六角扳手若干全套11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