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潘到180终于到了,请问14*14 12*12 的机夹车刀能改 ...
小潘到180终于到了,请问14*14 12*12 的机夹车刀能改成10*10*的吗?

楼主(2011-04-26):
经过漫长到等待180今天终于到了。。。。。可是老板送的焊接车刀我不会磨。。。。
特意去二手市场看了,哪里有很多到14*14 跟12*12的机夹车刀 只要10快钱一根还带旧刀片,但180只能用10*10的刀。这些刀都太大了,我急忙到坛里发帖求组兄弟们,14*14 12*12 到机夹车刀能改成10*10*的吗?
我没有铣床,只有一个角磨机,有几把挫。我不想到外面去加工。 在家里用这两样东西能搞定不?如果我没有搞平或者搞歪了。会影响精度吗?会影响使用吗?10*10跟14*14到机夹车刀她们到刀片都是一样大吗?
请知道到朋友一定给我说一说 急啊我 没有刀用
最好是告诉小弟我要怎么改 图文并茂最好 呵呵

网友A:
终于到了 恭喜 这方面不了解 不过猜测不搞跟刀架接触那面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靠二手就这么便宜~~~改天一定要去搞几把。。

网友C:
连这种问题还要拿出来问么
那刀又不是神仙指派的,也是人做的,有什么不能改的?
忘记来这坛的宗旨了吧?一起都自己动手DY,丰衣足食
。。。。。。
愁人~~~~

网友:
其实无所谓的啦,最好是平的 ,不平也是不要紧的,

网友C:
角磨机搞这个有点费劲
建议去随便找个铣床铣薄点
刀尖高度用垫铁调
额。。。。没玩过还没见过别人怎么玩的么?

楼主:
洗床加工应该不便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它们的刀片是一样大吗?

网友D:
还是搞个砂轮,学习下磨刀吧。机夹刀片钝了你也要磨一下的,总不能钝了就换新吧。急也不在这一时,现成的焊接车刀也很好用,稍微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别人也没看到你14刀杆上的刀片如何大,怎知道能不能用到10*10的刀杆上呢。你自己看着能不能放在10的刀杆上,稍大些也没什么啊

网友E:
楼主能不能将14*14的收些来造福坛友啊?!

网友F:
回复 楼主:
买12的刀,也许能用,不能管看柄的,看刀尖,你量下你的刀见高度,按这个来买刀。看柄不完全管用的。有的12的刀的刀尖就低,
其他认太坏了

网友G:
刀柄直接装在卡盘上用车自己车成10mm高的就可以了

网友H:
别买,你会后悔的,刀柄很硬,要自己弄下几毫米,很难,我用白钢刀铣过,几下刀就钝了。不过可以拿来坛子里倒卖呀,倒一批就赚到买新刀的钱了,我须要12的刀,先预定

网友I:
找铣床加工的话不便宜,还不如买个快换刀架来的快,实在不想出钱就学磨刀吧!!!

网友J:
刚刚把20的改成16的 车刀杆相当硬 用工厂里的大数控铣 一次也只能下一毫米 打的火星直冒

网友J:
补充一点 砂轮机完全是可以啃的动的 但是你想弄平 必须有磨床

网友K:
回复 楼主:
我 来告诉你用树脂的 切割片一刀拿下 把刀柄夹在台钳上

网友L:
刀杆夹在台钳上,用角磨机打磨需要安装到刀架上的那部分----刀杆的底部,刀头部分不用动。磨掉多少要注意看看刀尖在刀架上的高度,能正好对准主轴中心高就最理想,磨掉几毫米就行了,很简单的事。
夹在台钳上用角磨机,稳定、速度快,不管刀杆多硬,都不成问题。

网友M:
可以,我的都是那么弄的

网友N:
可以磨平刀杆的,12的或许还好点因为刀大

网友J:
可以磨 和磨很平 差距还是很大的 手持角磨机 如何保证自己能走一个平面?

网友O:
台钻上夹个磨片或碗形砂轮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