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宇的TW748-1怎么样?有飞过的大大交流下嘛?

楼主(2011-04-26):
和小赛747-1比怎么样?小弟新手~第一次入固定翼~有神马要注意的?

网友:
加强主翼  粘贴牢靠   固定电池

网友:
沙发没了。。。藤倚

F4U海盗战斗机? 见过老鳥飞一架上去三片回來,难飞。

新人飞1.4 大赛不錯。

网友:
不管飞什么飞机,如果没有人带都必须先练习模拟器,上单翼的,可以当新手机

网友:
是不是上单翼那个 ? 我请几天入手一架蓝宇747 。很好飞。  你最好先模拟段时间,  要不秒炸几率很大。。。

网友:
楼上的不是炸了吗?还好飞?

网友:
是这台飞机吗
我之前也是新手,除了在模拟器上完美飞行 却从来没有飞过真飞机,我第一台也是误打误碰买了这台飞机,这飞机质量真的一般般,特别是舵几乎不到位,第一次装飞机 很马虎安装完毕后,就上天了。旁边的老鸟说新人飞 一上天准炸。意外的是,当我首飞 和我在模拟器玩的感觉十分相像 而且相当的稳。现在飞了不下10几个起落了。中途因为调试不好,浆和电机不配套 炸了2次   现在几乎飞行没问题。 速度超快,我用的是2212+8060浆 3S 2200电池  全油门有80 90时速 而且很灵敏。。新人能不能飞看你的造化了
本人首飞前用手机拍的相片,抱着炸就炸了,只要接收没事就好的心态(整套机最贵是F617接收)获得了意外的惊喜!另外,这架飞机降落不能关闭油门滑翔,必须有速度,否则机头先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