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圆梦

楼主(2011-04-26):
各位前辈本人新手. 想做一台雕刻机 长有350mm.宽有250mm 机器的高做多少.谢谢

网友A:
长和宽你都自己定了,高度还是自己决定吧,呵呵。我的只有70MM的行程,感觉也够用了

楼主:
我想知道机器总体的高度几多才好

网友B:
视乎你要加工的最大工件高度。最好能预留一点。。

网友C:
1米如何 柱头上面雕狮子

网友D:
 1米。。。。
4轴就120好了。5轴起码要200以上吧。

楼主:
谢谢.我做三轴的305mm行吗

楼主:
谢谢.我做三轴的350mm行吗

网友E:
原帖由
闲云孤鹤
于 2011-4-27 09:55 发表
Z轴305?
不是行程 ,是高度 。

网友A:
行程够用了,你再把机架做的高有什么用,废料不说稳性也不好,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楼主:
谢谢指教.就做300m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