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和模型无关的:架设一台服务器,但是无法访问

楼主(2011-04-26):
----------------------------------------------------------------------------------------------------------
2011/05/26
最近情況:電信沒有開通80端口
要求開通後就可以了.
謝謝所有朋友的幫忙協助!!!
PS: 目前還有拿到辛苦費
-----------------------------------------------------------------------------------------------------------

想玩模型,但是没有钱啊。
想赚一些外快补贴一下模型这块。

为朋友的小公司架设一台服务器:
1。到电信申请了光纤,固定IP也搞好了,使用光纤猫:ZXA10-F420;
2。域名也申请好了:(此处省略50字)
3。域名到IP也绑定了;
4。正在进行备案中;
5。服务器上网页也搞好了;
6。网络拓扑结构为:电信光纤--->>>光纤猫ZXA10-F420--->>>路由器(TP-LINK R402)--->>>服务器

现在问题来了:
A。可以PING到域名;但是无法访问服务器;
B。可以PING到固定IP;还是无法访问到服务器;

恳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搞定以上这些差不多用了1个多月,朋友准备给我1K左右,这笔外快不好赚啊。

网友:
网页服务器没架设好
因为你可以PING到固定IP,也能ping通域名,就说明外网到服务器的链接是完好的,那么就是你的网页服务程序有问题了,不知道你是ASP还是PHP的,很多年不玩这个了

网友:
路由器没做映射吧?或者DMZ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指点,

网页代码是OK的,因为在内网上浏览网页完全正常;

在外网无法访问,甚至连扫描器可以扫描到主机,但是不能扫描到端口。

路由上也已经映射了,如下图:

网友:
不懂,幫你頂上等其他人解答

网友:
开DMZ,然后关闭所有的防火墙,如果可以访问的话,就是防火墙拦截外网IP,XP的话一般是网卡的80端口没有开放,印象中外网有一个开关,内网有一个开关。

楼主:
謝謝樓上提醒,
沒有硬件軟件防火牆,內網訪問服務器是好的,可以正常瀏覽網頁.

网友:
协议不对吧,21应该是FTP,80是HTTP啊,标准是这样规定的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访问,是指什么?

网友:
在服务器上可以正常访问外网吗?
按你的情况看来问题应该是出在路由器上,有些路由器的端口映射是比较麻烦的,建议先换个路由器试试~

楼主:
回答10樓:訪問指的是瀏覽網頁;

回答11樓:在服務器上可以正常瀏覽外部網站的網頁,至於路由器再用另外一台試驗一下.

謝謝樓上的全部朋友.

网友:
如果换个路由器还是这样,那也有可能是域名解析设置不正确~

楼主:
回楼上,

域名解析应该正确,我在外网PING域名可以显示正确的IP地址;

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否有关系:服务器所在地是东莞,但是电信给的IP地址是惠州的。

网友:
简单点先做个ftp服务器,看能不能访问

网友A:
原因是因为网通没有给你开80端口,你去申请一下吧

楼主(2011-05-26):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因为网通没有给你开80端口,你去申请一下吧

最近情況:電信沒有開通80端口
要求開通後就可以了.
謝謝樓上所有朋友的幫忙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