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用锂电用几S最好?

楼主(2011-04-26):
个人感觉如果负载相同,6S可以比3s成倍数降低工作电流,降低了线路损耗,效率理应相对较高,另外市面上的6S1P锂电价格比起3S1P却没有优势,有请用6S的飞友谈谈感受。

网友A:
LZ讲得有道理,但就是电池价格问题!沙发!用3S的飘过!

网友B:
3S和6S价格差不多,如果只飞直升机的话,不考虑和固定翼兼容电池,6S肯定爆得多,而且飞行时间也长~~~

网友C:
6S会暴力很多

网友D:
3s的通用性比较好

网友E:
6S更好
我只是说电池可以兼容500级。
一般不会暴力飞的何必6S呢。

网友F:
我的450早就改成6S了,比3S的爽多了

网友C:
450的6S电池和500的电池是不兼容的.
450的6S电池其实比3S的贵不了多少,玩东西不要考虑兼容问题,你想顾及到2头的时候,实际上最后会一头都顾及不到.

网友G:
不太懂,我刚刚看了淘宝,你们说的我查了下,450直机6S全是22.2V,1200到1300毫安。和我用3S,2200毫安,11.1V,6S和3S都是450用,区别这么这么大?电调受得了吗?

网友H:
4S1500毫安

网友I:
我也在为PRO上6S了

网友G:
450 6S 多少毫安?

网友J:
好盈40都支持6s ,电池嫌贵可以自己组

网友K:
为什么没有4s的呢

网友L:
6S1P

网友M:
新手悬停航线用3S,成本低,高手飞3D用6S,力量强~

网友N:
学习了。我买的是3S的

网友O:
3s是11.1V,6S是22.2V。能直接插在电调上?电调和电机受得了吗?整明白了我也弄个6S的试试。。。

网友:
有待研究

425不是可以2个4503S并联使用。
500用几S还真没仔细了解过。

网友P:
引用 网友O:
3s是11.1V,6S是22.2V。能直接插在电调上?电调和电机受得了吗?整明白了我也弄个6S的试试。。。

现在的好盈 和中特威 都支持6S 所以对于电调来说 6S 只有降低了电流   反而不容易使电调发烫   至于接收机   电调上都有BEC降压的 不管多少V输入(电调电压范围内高于5V)  BEC 都是5V 输出  所以和多少S电池 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P:

现在的好盈 和中特威 都支持6S 所以对于电调来说 6S 只有降低了电流   反而不容易使电调发烫   至于接收机   电调上都有BEC降压的 不管多少V输入(电调电压范围内高于5V)  BEC 都是5V 输出  所以和多少S电池 无关

 整个6s的来试试

网友O:
顺便再问一下,用6S的电池是不是要改成6s的电机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O:
顺便再问一下,用6S的电池是不是要改成6s的电机才行?

这是一定的!

网友:
我的已改6S,除了有点带不上头罩,其他都还好。

经实际测试,最佳容量是1300或者1500  要求放电能力在25C以上,最好3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