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公斤负载 1605的丝杆 要用多大功率的电机啊?

楼主(2011-04-26):
8公斤负载 1605的丝杆 要用多大功率的电机啊?  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
才8公斤。。。。。。。。随便个57都错错有余

楼主:
贸易

我想把步进改成伺服啊  不知道伺服电机要多少W啊?

网友A:
200w大大的够了。反正都要上变速同步轮 不然3000转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w大大的够了。反正都要上变速同步轮 不然3000转太快了

200W能不能直接带?

楼主:
贸易

200W的大大的够   那100W的行不行啊? 大哥 100W伺服的扭力差不多才0.13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100W伺服0.3的力,200W0.6左右,57步进1左右。100w伺服用1-3减速相当于57步进的扭力但高速比57好得多

楼主:
贸易

怎么各位说的不太一样啊     到底100W的伺服带 8公斤负载够不够啊 。。。。。

网友:
100W变速3倍 绝对大大的够了 不过个人倾向用20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w大大的够了。反正都要上变速同步轮 不然3000转太快了

用联轴器直联丝杠可以么

楼主:
贸易

我的意思是100W的伺服不带减速    8公斤负载够不够啊?

网友:
开玩笑吧!8KG的负载100W伺服都怕不够力?是垂直还是水平负载?水平的话42步进都够了,垂直的话57加同步轮1:2变速足够了,用伺服太浪费了!

楼主:
贸易

大哥 我就是用步进改成伺服啊  伺服我不太懂啊  所以来请教下啊

网友:
楼主的问题。。。。。。。
我吐血路过~~~顺便建议LZ补习下初高中物理

网友:
步进改伺服????2个不同的概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