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E高级套装值得入手么?另外求控推荐

楼主(2011-04-26):
不知道是入手套装还是空机,新人不知道如何搭配,所以比较关注套装会不会有明显的短板。另外求大家推荐一个一步到位的控,JR或者FUTEBA ,多谢大家

网友:
我买的是套机,现在网上没有空机卖吧

网友:
有空机,不划算啊。控用DSx7

楼主:
多谢楼上的,继续求控推荐

网友:
T8FG配6208SB接收是现在最理想的性价比好控!

网友:
楼主一步到位了,帮顶的!羡慕一个!

网友:
550E 含的电子设备都是目前性价比最好的产品,好用

网友:
电子设备自己配,空机要找一家精密度比较高的,特别是旋翼头和尾推,这个地方是影响飞机性能关键所在,空机要选好,电子设备的性能是可以调出来的

网友:
控 14MZ  12Z  T8FG应该都属于一步到位
我本来用的是DSX9 ,为了750改投F阵营了

网友:
这个
             _      _
            <')_,/ <') ,/
            (_==/  (_==/
             ='-    ='-炸不起

网友A:
新人就直接上了550E了啊 炸一次 好像两百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就直接上了550E了啊 炸一次 好像两百多吧

先练模拟器,又入了个固朗450练手。估计550我装出来还要些时日呢

网友:
亚托的套装机不划算  买空机好了,电子设备亚托的太垃圾了

网友:
550不如600,我正在想出600ESP呢,全部装好了,还有配件,省心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觉得新手还是从450开始吧。相对安全和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