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无聊,DIY了一个很山寨但是很强大的东西

楼主(2011-04-26):
自制移动手机及数码产品充电器,这个东西淘宝上卖的多,5000毫安的大约150-200元,也不贵,自己做纯粹是好玩,我是学文科的,自从玩了航模,动手能力长了50级。。哈哈

材料如下:标称5500毫安,实测5700毫安拆机锂聚电池一块:淘宝价:23
                 锂电保护板带充电口:淘宝价:6
                 3.7V升5V带USB输出口 :淘宝价:8
                 电量显示模块:淘宝价:19
                 废瓦楞纸板
                 502胶水
                 工具若干。。。
                 直接成本:56元
做好了测试下,充电太猛了,我黑莓9000,一半电量,用这个冲了18分钟就充满了.。。估计能给手机冲3-4次电
下一步准备做外壳涂装了,整漂亮点

调整大小

就这些东西

就这些东西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先检测各个元件是否正常

先检测各个元件是否正常

调整大小

给元件定位,开槽开孔

给元件定位,开槽开孔

调整大小

瓦楞纸板做外壳

瓦楞纸板做外壳

调整大小

固定元件位置

固定元件位置

调整大小

给电量显示模块打孔

给电量显示模块打孔

调整大小

用502对开孔部位加固

用502对开孔部位加固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半成品

半成品

调整大小

打磨

打磨

调整大小

基本定型

基本定型

调整大小

有点象样了

有点象样了

调整大小

测试充电

测试充电

调整大小

重量139克

重量139克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A:
电子称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称那里买的

淘宝一搜一大堆。。。。

网友:
真的很强大,不过那包装不太安全,建议换一下,用塑胶一类!

另外,请问一下那个3.7V升压模块有具体的参数吗?

网友:
打击下楼主:看那个磁芯就知道输出电流不大,一般500MA左右。另外,这个升压板见得太多了,效率很一般。建议换成TPS61030芯片或LTC1700,做工好的能达到90%以上的转换效率。输出电流轻松上到2A。

网友:
充手机的电池要注意电流不能过大...要不然会损伤电池的。如果充电过程中电池温升很大,赶快停吧。18分钟充完..也太快了点?

网友:
这个只是个5V电源,不是直接对手机电池充电的,充电电流由手机内部电路控制。就算外接的5V电源电流输出能力能达到10A,接到手机上对电池充电时该多少还多少。没影响的。

网友:
虽然夏天有凉水泼很凉快。但楼上正解

楼主:
黑莓手机的充电器是1.2A,用原装手机充电器1小时能充满,手机电池1000毫安,算下来手机支持1C充电,这个3.7升5V的输出功率是500-600毫安,对电池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弓虽口阿!!!!

网友:
支持DIY,自己动手乐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