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手帮忙,急!!!!!!!!!!

楼主(2011-04-26):
  急!!!!!!!!!!
求助小公主配置,请高手指点。

下水3次,已经烧了两次电调,再烧好赢就不管保修了,急!!!!

经过是,第一次,试水,正常两块电串4s,用了20分钟,低电压保护开回来,
              第二次,两块电池串4s,下水3~4秒出去15米左右,断电,返厂说电容烧,
              第三次,返厂回来,上一块2s电,开始正常,换第二块时,断电,返厂又说电容烧,和工程师沟通两次才答应这次给保修

所以请高手看一下我的配置用不用换一下低kv值的电机

我的配置是:船:小公主
                    电调:好赢海王120a,
                     电池:5000ah 30c 2s 锂电池 *2 ,串4s,
                     电机:fsd3674 1660kv ,
                     舵机:春天15kg(防水),

网友:
这个KV值可以配到6S,当然桨不要整太大,435-437吧。电调防水做好了吗?用704硅胶效果一级棒!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6S没问题的哦

网友:
我看了LZ的配置,首先LZ用多大的浆,看看是不是浆大了导致电机过载?再有就是电机了的问题了,我建议换个好点的电机比如豹子 冰轮 TS之类的电机,虽然比FSD贵一点,但是质量在哪里,还有我提醒LZ的FSD电机还会伤电池,缩短电池寿命,让锂电池大肚子

网友:
这配置对120a电调的压力不大,,,应该是电调质量问题。。。电子设备出问题原因很复杂,,,单换电容可能没查到确切原因。。。换个全新的电调试试

楼主:
感谢大家,第二次保修没说清楚,是电容爆了的同时电路板烧毁,估计mos管也烧了。

回头我再量下电机阻值,看看一致否,家里的表精度太低。

楼主:
桨不是很清楚,是原装的

螺旋桨 35mm 二叶浆,借用一下卖家照片:
螺距量了一下11mm左右

网友:
哇,桨太大,推荐配置:电机不换,配435的桨,上6S,确认一下海王是高压版吧?用120A的电调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用6S的A123,感觉很不错,用6S的锂聚可能猛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一下好像不是我的量法,我是量的两个桨尖的直径

楼主:
长度:970mm
宽:300mm
高度:200mm
毛重:6 KG
装箱尺寸:102*56*30CM
无刷电机: 3660

无刷电调: 125A
螺旋桨: 二叶铜桨
建议使用电池:"两个11.1V 2200mah 20C 并联"

楼主:
同时再次感谢好朋友们的帮助!!!!!!!

网友A:
LZ在7楼编辑过了,那应该是435的桨,螺距1.4 ,我还以为你的是447的桨呢。我的电调曾经试过把电容腿熔断,MOS管烧了,主要是电调进水,一点水就完蛋,我一开始问你的防水如何?

网友A:
小公主求的是航行姿态,不是速度,4S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在7楼编辑过了,那应该是435的桨,螺距1.4 ,我还以为你的是447的桨呢。我的电调曾经试过把电容腿熔断,MOS管烧了,主要是电调进水,一点水就完蛋,我一开始问你的防水如何?
谢谢你一直在帮助我,问一下好赢海王不是带防水么?开始时我做了防水用的是玻璃胶,第二次保修回来就没做,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公主求的是航行姿态,不是速度,4S是可以的。
刚刚接触船,没考虑过速度,而且一值都是半油门,偶尔全一下,基本就是保持起划多一点的,会不会是这样阻力太大?

楼主:
海王能上6s,是高压版么?

网友:
我的电调买回来拆掉热缩套,MOS管和水冷板之间加入导热硅脂,再用热缩套缩回去,再使用704硅胶密封,船内进水也没问题,以前刚开始玩船的时候烧过2个电调,都是防水没做好。估计你的9成是防水的问题。海王说的是防水防尘设计,稳妥点还是要自己做一下防水,不要用玻璃胶,用704硅胶。

网友:
个人建议LZ

1:查一下120A海王是否支持6S,
2:换同一个型号的其他电机试试。
3:检查水路通畅

楼主:
多谢各位,这么晚还在回复我

 了解了,首先做防水,然后换电机试一下,上帝保佑别再烧了,

网友B:
我个人建议你,如果手头有电机,先换电机试试

网友C:
海王120A最高是支持6S的啊!海王高压板也就只有80A的那种可以支持12S

网友D:
收到,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A:
小兄弟,好歹你也告诉大家一个结果。

网友D:
电调刚刚寄到,正在选电机,想换一个低kv值的,情况待续

网友E:
好盈120A上4S絕對沒問題,1600KV,配435漿可以。看看是不是水泠有問題,我用海モ120A上4SB-3674, 2700KV,配435漿都無問題。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谢谢,问一下要换1300kv左右的,会不会特慢?

网友E:
小公主配3674電機,是不是大了點,個人覺得配3660,2000KV,配435漿,上4S相信有很好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