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坦掉链

楼主(2011-04-26):
恒龙虎坦,金属履带的,今天晚上在绿化带的草皮里面操了一下,估计操猛了,结果金属履带连接的插销掉了一半出来,履带内圈的齿也刚好卡在引导轮的中间缝隙那里,带回家重新修好后发现:前进的时候履带内圈的齿会容易卡到引导轮中间的缝隙里去,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真车也有类似的毛病,虎豹系列在行驶越野方面先天不足。

你可以加一些不腐蚀不凝结的润滑油或脂,但负作用是高速急拐时也容易脱链 ,结束操控后最好擦洗干净粘带的泥土尘埃,来日玩前再重新上油

网友:
所以我可能不会对虎豹系列投入,买静态的做背景十分必要,欲求88MM防空演变而来的坦克克星加隆跑对付它们足以

三号、KV1的越野能力了得,实际中最适合行驶操控,我的HL三号从未行驶故障过,M26也很可靠,只是HL的避震精度不行,出现过整体开裂杯具。

网友:
像虎王在真实历史中最怕松软湿滑地带,一旦深陷连救的必要都没有,只有拆件减少损失

网友:
听说田的也在脱链,先天结构缺 陷吧。

网友:
田宫虎1的履带偶合很好 没有出现过掉链子的情况目前

网友:
田宫虎1照样掉链。我的改装HL虎没事,田的先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虎1是引导轮那里掉链~~·不是驱动轮~
而且是履带内圈的齿卡在引导轮中间的缝隙里

网友:
我的恒龙虎,加了驱动轮和诱导轮轴承,高速倒车还是偶尔会掉,改了扭杆后再猛操也没掉过了。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承重轮的同轴精度差异,总的来说还是原车娘胎里的缺 陷,挥之不去的。

网友:
虎一 HL 田的也好,掉带较易,HL的可改一字尾导轮轴,田的加个铜或胶轴套,可减小掉带,或把虎一尾导轮换虎王的,该不易掉带,有点失真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