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我的飘飘机出问题了

楼主(2011-04-26):
早几天跟朋友一起在淘宝买了两台飘飘机,今天装上问题就来了,先说下配置吧,新西达2208
电机
加30电调,遥控 FT06-A 现在的问题是 线路安装都正确,安装
电池
后
舵机
都正常,唯有电机不转,而且还一直发出滴滴的声音,因为买了两台,所以我把我朋友那套的电调 电机 包括接受都换到我机子上试了下,问题还是一样,舵机一切正常,唯电机不转,只是一个劲的发出滴滴的声音。
求助各位模友你们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麻烦帮我解决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油门杆是否在最低位,油门是不是反舵状态。一般来讲,油门应该是REV状态,其它通道是NOR状态。

网友B:
估计是电调没设置了。
1、打开遥控器,油门推到最高,接通电源,听到2次或3次提示音后(20秒左右),油门最小。(建议先不要装桨)
2、上述如果还是不行,右下角的小开关第3(THR)调向相反的方向,再按第一步重试。
3、正常可以调速了,桨有字的一面朝机头装好。
4、如果电机转动方向不正确,电机的任意2根线对调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刚刚试了,电机运转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 是遥控器油门反向了,刚刚已调试好,谢谢你了!

网友D:
上次我朋友的飞机竟然是因为不知道怎么搞的遥控器被调整成左手油门,所以其他都正常,但是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