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彩虹和侧摆什么的

楼主(2011-04-26):
彩虹和侧摆老是掉高度……是否不够暴力?还是舵机不给力?手法问题?
反正烦死了……在模拟器上也一样……
我的配置:pro皮传直驱+2200毫安20c+铂金60a+浩马特3538L3800KV13T+格宁斜盘舵机
高手们给点意见!

楼主:
沙发自己坐!

不给中山了……嘻嘻

网友:
掉高度是正常的,模拟器上掉不正常,可以上6S,或者用暴力电机电池.

网友A:
手法问题,不要连续拼命不断的做,不然再好的动力也会掉转掉高度的。
刚开始练的时候,最好在两端停顿久一点,等动力恢复了再继续做。
等熟练了,就可以连续做也不掉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我就是快速的变距。有可能是不够扭力。现在用的是3e电池,3800kv配13t估计够暴力啊?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舵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起来真的,在模拟器上也掉,xtr的,总感觉有滞后感,迟钝,我是用30级练习的

网友:
模拟器都有问题,手的问题

楼主:
美国手

可能没练熟

网友:
现在正在学也在烦同样问题,模拟和真机一样掉高,如果慢一點的話
如 - 翻-頂-翻回-顶  手動-全油门和全副翼- 節拍 1,2, 3, 4。可以但是做出來的動做是“V” 型。
不像高手所做的是 “X” 型的。不知道到低錯在那里

网友:
如果连模拟器都掉高度的话,估计是手法问题了,这个动作有点难道,我还没练会!

网友:
模拟器上用30机。掉高度也正常。。。你用90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法问题,不要连续拼命不断的做,不然再好的动力也会掉转掉高度的。
刚开始练的时候,最好在两端停顿久一点,等动力恢复了再继续做。
等熟练了,就可以连续做也不掉转了。

同意,看看Alan的手法,螺距控制是超前的,升降副翼是滞后

网友:
手法问题

网友:
螺距只是用来刹车的,而且不能太大,
而副翼量要很大,频率要恰当,这样转速就不会掉下来.
钟摆做的好是没什么螺距暴桨声的,动力损耗小,这个就是手法问题

换一副好的桨,马达和电池有助于提高钟摆频率
但是不从手法改进,也只是靠蛮力而已

网友:
爆炸力超高应该不会跌。不然。就把动作做慢点吧。

网友:
摆的幅度大一点就不易掉高度了,钟摆看似简单,可要飞好还得花不少功夫的~

网友:
2个原因 :
手法 、电机
你换了蝎子看看

楼主:
楼上几位高手都说到点子上了,收获不少啊!看来练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现在感觉钟摆和彩虹好些,侧摆就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你感觉舵机有关系不?

网友:
6s可以很好玩

网友:
这个难度动作。。。

网友D:
LZ可以降低XTR的时间展宽,那样动作快些

网友:
手法和姿态的判断

多练,多感觉!

网友:
是你没控制好,一般彩虹是不会掉的,你想效果好点你换25C电池 换个蝎子的电机,或者6S 你就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可以降低XTR的时间展宽,那样动作快些

不是很明白,请详细点

网友:
在G4 通道1,2 改了 D/R 和 Exp 加大副翼度和感度,通道3 增加马力。果然動做好做多了。

真机舵机不给力还不敢試。

网友:
还得继续练习

网友:
20c会有多暴....

楼主:
这两天练得好了一点……有点样子了,不知道xtr的飞行记录视频怎样提取呢!?我想发上来上大家指点下!知道的兄弟告诉下哈!谢谢

网友:
要靠惯性的不时靠蛮力的

网友E:
钟摆必须要摆到一个角度,才不会导致掉高度,但难度在于,必须在这个角度到达之前,就开始给出负螺距,等惯性和负螺距作用相互抵消时,正好位于这个角度,就OK。

关键在于多练。

先练习彩虹,然后再是钟摆。

练习彩虹时,第一步要掌握螺距和升降的变化节奏,第二步要掌握在摆动中转变副翼方向,这两点都练习熟练了,就可以做钟摆练习了。

第二步很关键,因为是练习在动作中加入了副翼变化,可以修正摆动的方向和落点,避免在做这类动作时飞机被风吹着跑偏。第二步练好了,你就可以再钟摆时进行修正,做出来的样子就很规范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钟摆必须要摆到一个角度,才不会导致掉高度,但难度在于,必须在这个角度到达之前,就开始给出负螺距,等惯性和负螺距作用相互抵消时,正好位于这个角度,就OK。

关键在于多练。

先练习彩虹,然后再是钟摆。
...

感谢您的详细解说,说的两点都是重中之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