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精度问题的个人理解

楼主(2011-04-27):
我没用过航模的GPS,只用过我的蓝牙GPS模块,按理说我没有再这发言的权利。但是我觉得工作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个是经蓝牙发给手机,一个是直接发给控制板。感觉1米--2米左右的漂移算是非常精确的了。还有我觉得GPS精度和GPS的芯片有关,现在市面上普遍使用两种芯片,一个是美国的瑟福3芯片,一个是MTK芯片(好像是台湾的)。本人两种都用过,感觉MTK的芯片要比瑟福的精确一些,定位速度快,漂移小当然也和固件版本有关。再有就是更新速率,一般GPS为1秒更新一次,既1HZ,个别GPS有5HZ的。相比1HZ的更新速度我觉得5HZ应该更精确些吧。至于GPS测定的海拔高度问题,这个大家就别想多精确了,GPS海拔高度数据是GPS所有测量数据里最不准确的数据。据说好像是受大气和云层的影响移交大,经常是上下变化甚至几米到几十米。
我也正打算买X650当然也包括GPS套装,在此冒昧的给厂商提一个小小的建议。是不是能借鉴其他GPS产品的优点,比如导航 蓝牙模块 手持机这些产品的优势来改进咱们的GPS精度和性能,毕竟这些行业的GPS已经很成熟,而且个别产品也非常准确了。
以下是我的GPS蓝牙模块记录的行车轨迹,以公路中线做参照,应该算是比较准确的吧。

网友A:
个人感觉更新速率很重要,1秒钟飞机可飞出好几米,这时GPS才算出偏移量作出修正,所以飞机来回荡秋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更新速率很重要,1秒钟飞机可飞出好几米,这时GPS才算出偏移量作出修正,所以飞机来回荡秋千,

您思考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有考虑。在这个级别上的GPS模块,我们采用的Ublox是性能最好的了。
XAircraft GPS模块,工作在5HZ下。按多旋翼的飞下速度,5HZ足够控制。

更多的信息,你可以查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5087

网友:
感谢楼组的建议。

其实常用的GPS模块是1hz的,固定翼飞行的很快,一般采用10hz的(精度稍差),我们的多旋翼采用5hz的(精度较好),类似汽车上用的导航,一般都通过道路的地图数据和gps坐标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准确的指示在道路的哪个车道行驶。GPS精度与环境和周围建筑等的影响有关系,一般都不会好于5米,少数情况优于5米。平常驾车是感觉不出这样的变化,一旦被用在多旋翼上,就很明显,精度的误差,会让飞行器来回的找位置。

网友:
ublox 性能不差的 比一般手机里用的模块精度好

不过精度一定是在收星质量好的情况下再谈的。

网友A:
看了其他品牌的四轴,MK  YS  飞宇等,感觉定位都比X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其他品牌的四轴,MK  YS  飞宇等,感觉定位都比X的好。

愿闻其详,我们也好持续改进。

楼主:
把GPS模块蓝牙放在办公室屋里的窗台定位效果

把GPS模块蓝牙放在办公室屋里的窗台定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