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700e 和700e f3c 有什么具体区别啊?

楼主(2011-04-27):
大家说说。。。
700e f3c 能3d吗?

f3c 飞行大概飞多长时间啊?

网友:
除了稳定性好点...没啥区别

网友:
我2个星期前刚装完一台F3C, 和普通700E的区别有:
1. 旋翼头, 特别是副翼重很多
2. 大奖, 重心点向外 以及 宽度加大
3. 脚架, F3C的重心低一点
4. 水平翼, 垂直翼 加大

网友A:
补充LS的,SF控制臂和十字盘剪型臂和标准版本的也不同,所以旋翼头上的混控比是不同的,尾舵机控制连杆是碳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LS的,SF控制臂和十字盘剪型臂和标准版本的也不同,所以旋翼头上的混控比是不同的,尾舵机控制连杆是碳钎的

哈~~ 我说的旋翼头(rotor head)就包括所有的arms了, 碳钎尾舵机连杆是属于升级件,对性能影响不大~~  如果要算那还要加上:
1. 金属尾舵机座
2. 金属升降舵机座
3. 金属垂直固定座
4. 金属尾舵控制L臂
5. 金属水平固定座

还有最主要的就是电机是 470KV 的 700MX

楼主:
回复 网友B:

470kv 电机是不是要省电些啊? 呵呵。。假如用2组 6000mah  是不是能突破1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470kv 电机是不是要省电些啊? 呵呵。。假如用2组 6000mah  是不是能突破15分钟?

是的, 470KV相对比510KV 和 530KV的700MX是省电些, 不过区别并不大~~  可能你普通飞行感觉不出来~~
在安全范围内 15分钟恐怕不行, 我的2节5000 30-40C的电池飞了5分30秒左右 电池才剩下41~43%

楼主:
3c 桨 和 3d 桨 除了重心外 还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c 桨 和 3d 桨 除了重心外 还有什么区别吗?

3C桨是700MM长度,435G重量
3D桨是690MM长度,重量会比3C轻,比如新款黑色的690D桨重量是350G

网友:
其实就是2个摇臂,每个2mm,+重一点的副翼片+长一点的桨=更加稳定=航线更直

网友:
要说细节还有:
1.cnc的斜齿(大齿)
2.到金属套的小齿(大齿下面那个)
3.副翼杆套碳纤
4.舵机连杆套碳纤
5.+johnnyli说的一起

网友:
要说飞电的700e3g
买700f3c的套装+另外买3G旋翼头就完美了
基本包括了所有的升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