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S351配611加9256

楼主(2011-04-27):
BLS351配611加9256。BLS351用6V电压,611加9256用4.8V电压。我现在想用6V供电。有什么办法

网友:
6V=4节1.2V的电池基本电压,充满后电压为1.5V*4=6V,不解释,你懂的~~~~

网友:
我真实伤不起你!擦~~~
FUTABA的舵机基本都是4.8V的标准工作电压,4.8V是指4节电池串联,每节的标准电压为1.2V*4=4.8,而充满后每节电池电压达到1.5V*4=6V,6V才是工作电压,4.8V就说明没说明电压了,离失控也不远了!FUTABA的所有舵机都是在4.8-6V范围内工作,电压要在这个值以内。比如7.4V的也可以用,但是寿命可能有影响,但是也可以用!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的舵机只有尾巴是FUTABA的,其它的可以支持7.4V的,就可以用一个5.1V的降压线链接在舵机前,把7.4V的降低到5.1就好了!

网友:
淡定~~~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