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组装的问题,迷惑,请指点

楼主(2011-04-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先装硅钢片再沁漆

网友:
回复 楼主:

2正确,如果是标准硅钢片表面是有绝缘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拆了一个88还是86年的变压器,用万用表打一下两块之间。完全没电阻。直通
不知道是不是年代久了,还是那时候工艺不像现在。
我自己想一边装一边涂,好了再浸漆
要是先装好了压紧了,那漆还能渗到硅钢片之间吗 ...

自己手工上漆后,你有能力装紧吗?

网友:
呵呵,矽钢片你管他有漆没漆干啥,拆的时候不是用火烧的吧 那就没问题。绕好之后整体烘干浸漆,或是绕组浸漆,或者干脆不浸漆

网友:
上漆后你根本无法装的,会多出很多片。

网友:
变压器厂是:插片-真空浸漆-烘干
自己DIY浸漆时间长点不抽真空也没关系,但可能会有声音

网友:
不用上漆,硅钢片之间有很小很小一点电阻,就可以减少涡流了。

网友:
呵呵

这个看你干什么用,旧钢片的漆可以用脱漆剂脱了,也可以以用加入的方法去了,装上后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也可以不涂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