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带的三轴和独立的性能差别大吗?具体体现在哪里?

楼主(2011-04-27):
最近开始YY无副翼系统,三轴
陀螺仪
是必须的吧。
看到华科尔RX2702v和另外几个型号的接收都是带三轴陀螺仪的,不知道和国外的大牌独立三轴陀螺仪有什么性能上的差距呢?
RX2702v淘宝价格差不多600,去掉接收就算是400吧,相当于MB的三分之一价格。

楼主:
RX2618v、RX2617v、RX2616v、RX2614v、RX2454v、看华科尔的网站资料都是带三轴陀螺仪的。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型号,应该都是修正小bug就出个型号吧。

网友A:
2702的调节相对最方便,修正方向可反向。
26xx的摆放位置,方向貌似要固定,不然可能3轴修正方向不对。性能不知道,只用过2702,实际用起来应该差不多,软件应该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