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凤凰模拟器里亚拓机型的仿真度到底有多高?

楼主(2011-04-27):
大家好!
本人新手,买了一架500E新春版,放着一个多月了一直没时间装机。这期间断断续续地抽空在练模拟器。我用的是凤凰,发现非常难控制啊,飞机漂得太厉害了,我练了半个多月,现在连悬停都达不到,信心大受打击啊 。有点怀疑自己有没有玩模型的天份了 。
我想问一下大家:凤凰模拟器和真机相比,仿真度到底有多高?我除了把油门曲线调成0%、45%、65%、80%、100%,螺距调成-2、5、11以外,其他的都用默认设置。
我在买500E之前练过九鹰260a,已经可以飞基本航线。是电直真的那么难玩?还是凤凰模拟器太难?这里老手多,请大家指点指点我这个刚入魔的新人吧,不要因为模拟器的缘故扼杀了一棵热爱模型的新苗啊 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画面好能给友友带来更真实的感觉,飞真机需要克服的是心理因素

网友:
凤凰模拟器操作起来要比真机灵活,实际上的500E要稳当的多,建议先用xTR模拟器,XTR的感觉和500E差不多.当然你如果能在凤凰里飞稳了,上真机就根本没任何问题了

网友A:
天啊,直接上500?用500练炸机?有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啊,直接上500?用500练炸机?有米!

所以在苦练模拟器啊!新春版500E没比450贵多少……

网友B:
三楼意思是炸一下会贵很多  好好练模拟器争取不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楼意思是炸一下会贵很多  好好练模拟器争取不炸机

是啊,所以机机还一直处于零件状态……问题是目前模拟器练得有点没信心了

网友:
感觉真机比模拟器难度要大,模拟器上把动作练好才能上真机操作,减少不必要的炸机

网友C:
模拟只是练习操控~~  要逼真还是上真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只是练习操控~~  要逼真还是上真机吧!

像我这样两个礼拜模拟器上连悬停都没练成的……怕上了真机……秒炸……

网友:
凤凰上的500E我觉得已经非常稳了,如果连它都飞不好,那还是先不要上真机吧,500炸机成本高啊~

网友:
新手报到!我手头也有两架JJ(YT250SE、KDS450SV)了,但没有真正飞过以次!停留在玩模拟器阶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在苦练模拟器啊!新春版500E没比450贵多少……

作为半个新手,在450入门的大好形势下,也是因为新春版的特价买了500当练习机。
上个礼拜天第一次练倒走航线的时候500第一次炸,配件买买换换修修到今天才算全部结束,按照450的经验,500的维修成本翻了好几翻,搞的我现在看到700就很有压力
然而450送朋友了,不能再回头了

网友:
260我也买了  操控和500这样的直机不一样,而且是大不一样,因为4通机的斜盘是左转的 我500真机能飞航线了 260A 还适应不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0283

网友:
我就是先练凤凰 到了基本能够八面悬停和熄火降落 再买的500E 特别是对尾 一定要非常非常稳 你模拟器中的飞机飘 说明你还没有练到家 一定要多练习 一周对尾肯定能停得比较稳了 这个基本功环节千万不要有走捷径的思想 一般我看很多人练不好除了心理急躁之外 就是打舵的时候猛打 一定要温柔 左舵之后别就不管了还需要立刻向右舵打 直到飞机停在你需要的地方 可千万不要跟我一个朋友一样 觉得我向右过去一点 然后飞机就会自动悬停在那个地方

网友:
LZ,要多上真机实践啊。。。。。

网友:
内容模拟器只能找感觉,一定要上真机才练技术。

网友:
模拟器只是 练习你的舵面反应  方向  熟练程度  死板的东西   上真机就不一样了  主要是心理压力  环境   等等因素   模拟器练熟  在上真机  不做不熟悉的动作   不熟悉的动作留在模拟器里来练  配件不花钱 哈哈

网友:
理论上模拟器比真飞机要好飞,没有什么外界环境的干扰,多练习模拟器吧

网友:
550E更有性价比  比500E大得多

楼主:
原帖由
冰山一脚
于 2011-4-28 08:00 发表
550E更有性价比 比500E大得多
就配件和电池来说,500是我能承受的上限了。

网友D:
 模擬器里就是很枯燥 不過還得老老實實練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