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螺旋桨的安装

楼主(2011-04-27):
各位大虾,我今天早上炸了一下飞机,把机头给炸了一下,把螺旋桨炸断,子弹头炸掉了,于是我换了个新的浆和子弹头,但是我发现无论如何我怎么扭紧螺旋桨,在电机稍微告诉旋转地时候,子弹头就回自动脱落,换另外的新的子弹头和浆,结果也是一样。
    但是感觉现在电机运行没什么问题,也不存在露限的问题;垂直于电机轴的方向上,电机轴没有被炸出活动气隙,但电机轴方向上,电机轴可以小范围的拉出拉入,炸之前我没注意是否有这个问题。
    这可能是什么问题?会不会是电机轴炸坏了?

补充:我检测子弹头和螺旋桨是否会脱落的办法是----双腿夹住飞机尾部,然后逐渐加速电机,直到满油。还有,我的电机是朗宇2212-9,kv1400。根据淘宝卖家介绍,该电机的输出轴是3mm的。所以我的浆架也是3mm电机轴使用的那种。

现在的现象是:只要我夹住飞机尾部,然后推油,基本上快要满油的时候,螺旋桨和子弹头就有往前移动,退出电机轴的现象,然后越脱落越多,最后完全弹射出去。

   不要说再把子弹头上紧点,因为我确信我已经这样做过了。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ps:我现在有个假设的想法----我双腿夹住飞机尾部,然后满油来测试,这时候飞机完全没有前进,导致螺旋桨所承受的向前的空气反推力非常大,而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及时我满油,但由于飞机再向前飞行,会不会这时螺旋桨所受的向前的空气反推力比较小,从而不至于使螺旋桨脱落。
       虽然是这个想法,但是我还是不敢把飞机飞到空中来测试,万一空中脱落了就麻烦了。现在只是在地面用双腿夹住飞机尾部测试时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一下呢,太不给力了

网友A:
考虑子弹头的惯性与自旋转?

网友B:
反转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转了吧

请教:我知道反转了会导致效率降低,难道反转了还会导致退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子弹头的惯性与自旋转?

能否详细点,谢谢

网友C:
子弹头几乎没人用 我家里好几个

网友:
什么问题先不管,你子弹头和浆都换了,问题依然。那为什么不换个电机或电机轴看这样好像比较容易找到问题的所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子弹头几乎没人用 我家里好几个

这位哥,那你用什么呢?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用子弹头浪费桨,用桨夹加一根皮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于前拉机型,用桨夹+皮筋的方式会不会脱落哦?

网友:
回复 网友E:

摔了一下后把马达的马力加大到好几百倍了  所以惯性就大了  子弹头自然也就 承受不住大的惯性就反转了  鉴定完毕

网友:
说正经的  你的子弹头内经是不是太大了  拧紧了是你当时的感觉把

网友:
我还重来没把浆夹给炸没了,LZ涂点螺纹胶试试看。

网友:
这样上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