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给单节18650充电

楼主(2011-04-27):
B6给单节18650充电应该怎么连接 要不要接平衡头 用
lipo 3.7v还是li-ion 3.6v

网友A:
昏  单节电池那里来的平衡充说法!
直接接输出正负极就可以了,选li-ion 3.6v。

网友B:
晕,18650只是外形尺寸规格,具体多少电压要看电池电芯的类型,

网友C:
18650 有可能是锂离子 也可能是铁锂 ...

网友A:
藤椅和板凳说的不错,还有18650的镍氢和镍镉电池,不过楼主应该指得不是锂离子就是铁锂!

网友D:
直接用 1S串冲模式。。。。不管你是什么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