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直机

楼主(2011-04-27):
请问一下各位,500电直尾舵用mks8910够不?

网友:
我草,杀花

网友A:
力气小了点,上ds650或9254吧

网友:
没有500的飘过~

网友:
中山哥 果然是第一水哥

网友:
有500没飞过的飘过~~

网友:
我是来看中山哥第几个回的

网友:
中山哥顶的是寂寞,哈哈

楼主:
一般飞航线够就可以了,450上用过的,想直接拿过来用用,谢谢各位

网友:
没500的怎么能飘过呢!应该是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力气小了点,上ds650或9254吧

8910就是给450 和500出的锁尾舵机   够用了3D暴力都没问题
650 9254 用500太重了
我用的是620 O(∩_∩)O~
不过我的是标准舵机侧板

楼主:
我是准备自己组一个500,已买500标准舵机侧板,呵呵,8910是sport上的,想拿过来用用,才这么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