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老鸟碳片用法

楼主(2011-04-27):
碳片是用来加强强度的吗?用在机翼上是贴在KT板表面还是嵌到KT板里面去,

网友A:
什么机型
3D一般片贴边 杆嵌在翼身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那普通的呢?就是只飞不做动作

网友B:
只飞不做动作就不要碳片,epp才需要碳片,怕炸鸡就在主翼前缘用透明胶粘住就ok了,机身也用一片用透明胶,一共2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小弟先收了,等出了处女座再谢,嘿嘿

网友C:
回复 楼主:
当然镶进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