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1问题请教千红。

楼主(2011-04-27):
看过您的701简易教程:其中“至于电池低压失控保护-B/FS.set个人建议不要激活设置(保持默认Inhibit即可),因为现在模友大多都用降压器供电,正常情况下电压是恒定的,设置后反而很容易误触发保护动作”
但铁汉视频教程中提到" 此项可设定低压保护时油门舵机位置:--按DATA的+或-,油门设0。
请教下,油门舵机位置设不设定?谢谢!

网友:
油门舵机位置最好设定,它应该不光是低压保护油门回到怠速位置,还有失控的时候油门回到怠速位置,没用过,个人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顶起继续求解!

网友:
701可以不设定低压保护,失控干扰在发射设定舵机位置便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还是默认Inhibit,然后在控上设置接收的失控设置...?

网友:
不好意思,搜索文章的时候才看到这个提问,来迟了

低压保护的设计考虑是兼顾镍氢镍镉接收电的情况,只有用镍氢镍镉的接收电经过放电曲线才会正常到达701预设的保护电压,然后701会输出一个油门保护位置的信号锁定油门舵机位置,而我们现在绝大多数模友都已经开始使用UBEC给设备供电,因此送到701的电压一般都是恒定的,即使接收电快耗尽,输出电压也基本没有变化,等到电压开始跌落的时候(电池耗尽),实际701已经来不及再送出和执行锁定油门的信号了。但是在实际使用当中,有模友发现因为舵机供电电流过大的时候UBEC也偶尔会瞬间低压,当您正在做暴力飞行的时候这个瞬间的低压会误触发701的低压保护功能导致油门保护锁定,飞行中动力中断会造成严重后果。

所以个人的建议是务必开启遥控器端的油门及定速感度通道的失控保护(注:对于701来说只有使用S.BUS信号的时候才需要设置这个定速感度通道的失控),确保在发射机关闭状态下定速器是锁定为非定速模式。当您使用镍氢镍镉电池做接收电的时候开启701的低压保护,使用UBEC的情况下关闭701的低压保护。

楼主:
非常清楚了,非常感谢千红同志详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