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舵机扫齿和断舵臂的简单办法

楼主(2011-04-27):
很简单,就是上球头的时候直接拧进舵臂就OK.不要在背面上螺母.
这样大炸时候这个球头会先滑牙飞出来

昨天我的3个舵臂炸断就是因为我上了螺母,以前没上时候都是球头炸脱而已,正常3D飞行不上螺母是够力的.

上了螺母重炸损失还大

网友:
顶,秒杀中山装

网友:
所以说,连接还是柔软些好。硬了,就会断臂!

网友:
450装260MG的飘过  从未炸断过舵机臂和扫齿。。。

网友:
板凳,封杀中山

网友:
被秒杀了…

网友A:
时间长了,舵机臂上有旷量,当心飞了一半球头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舵机臂上有旷量,当心飞了一半球头掉了

定期检查和滴502就不会。

网友:
我都是在舵臂上刻一个V字口来避免扫齿的,还是断舵臂保险一点~

网友:
宁可断舵臂也不能伤舵机

网友:
我从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也没上螺母

网友:
晕,我的上了螺母,还打了螺丝胶。

网友:
我没上螺母,照样坏舵机齿

网友B:
舵机扫齿和断舵臂是相互矛盾的。。。要么就扫齿,要么就断臂,我宁愿断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