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

楼主(2011-04-27):
一个50的油机 要用多少锁尾啊? 几个
舵机
?几个陀螺?
新手 不晓得

网友A:
刚注册的

网友:
那你还是别上油的了 太危险
3个斜盘 一个油门 一个锁尾 一个陀螺

楼主:
斜盘是什么

网友B:
别在这问了,你该问的太多了,自己慢慢潜水学习吧。给你解释不清楚。

网友C:
找个老鸟一起带你,一个一个给你解释,这样比较直观!多多潜水!!!

网友D:
3个斜盘舵机,1个锁尾舵机,1个陀螺仪,1个油门舵机,再加上1台直升机和1个发动机,1个6通道以上的控和1个接收机,1颗接受机用电池,1个启动器和1支启动捧,1颗启动器用的12V电池,1个火头点火器,1箱模型燃油和1个加油器。这样应该可以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