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范围中速旋翼头不同心 问题大吗??

楼主(2011-04-27):
飞机不带大奖  换的新主轴 低速同心30-40 不同心有点晃  告诉一直有点点点不同心··· 是不是T头坏了 亚托T头一个就100多  纠结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就遇过了……有轻微晃是正常,人家说连亚托都会有点晃的!

网友:
主轴轴承坏了

网友:
中联不同心是个老问题了;

一般炸过后,或多或少总是有点;TY的还可以,副厂的大多不同心;

但这个对直机来说真是个问题,很多震动都因此而产生;尾巴锁不稳,其也可能是“罪魁祸首”,等等。

原厂的不便宜,副厂的有不行;没有办法,只能看你的“钳工”水平了,“大刑伺候”!

另外,中联保护器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其本身也不便宜,炸后,它坏的概率不小,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中联不变形。

没办法啊!

楼主:
谢谢楼上分析 我用的是亚托的中联 有一点点晃··· 估计优点变行了 请问SPORT的头能装PRO的中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分析 我用的是亚托的中联 有一点点晃··· 估计优点变行了 请问SPORT的头能装PRO的中联吗

貌似不行,对了,楼主倒飞练到什么阶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分析 我用的是亚托的中联 有一点点晃··· 估计优点变行了 请问SPORT的头能装PRO的中联吗

试过,可以;自己动点手脚;
有种分体式的中联(所谓加强型),Pro,Sport都可以用,其同心度较好,变形后也容易整。

楼主:
 中联变形也能搞 我有2个变形的 ····

网友:
低转数不同心高转速肯定也不同心,这个事情没法纠结,除了换新的。没有金鱼尾,晃得不厉害应该没事

网友:
稍许不同心,只要震动不是很大我还是照飞,有时即使换了新的也有不同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