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上260与65mg使用体验

楼主(2011-04-27):
一直用65mg做450的斜盘舵机;感觉不错,耐炸;

上了260后,立马感到65mg是“温吞水”;“跟手、反应快,到位”是用后与65mg的比较;

可能是2个方面的原因;1.数字与模拟的区别;2.力量大小的区别;

至于速度,实际个人认为不是主要的。

不过65mg还是不错的微型舵机,主要在于“经典”,“经久耐用”,但260不是也好号称“不死的舵机”吗?这个还有待观察。

网友A:
LZ  我想问问你用过最快的舵机是多块的?  我也是260, 其实260还是挺慢的

网友:
260当然不算快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我想问问你用过最快的舵机是多块的?  我也是260, 其实260还是挺慢的

不知道最快的舵机有多快;ds410>260,但不经炸;
DS95用过,够快了;不过“用过好像回不了头”

网友B:
舵机在大负载下的实际速度必然比空载标称速度小,负载越大速度越慢,所以力量大速度慢的舵机在负载较大时往往比速度快力量小的舵机表现得更好~

网友:
我也是用65的。确实耐炸的说。。。呵呵。

对于我现在的水平来说 65足够用了。本人会飞个航线什么的。还不会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在大负载下的实际速度必然比空载标称速度小,负载越大速度越慢,所以力量大速度慢的舵机在负载较大时往往比速度快力量小的舵机表现得更好~

网友:
恩 体会

以后慢慢的都试试

网友:
260两个起落死掉一个的飘过

网友:
来看热闹

网友:
关注一下舵机,现用的舵机快不行了。

网友:
65MG,260其实都是物美价廉的好东西.不必太纠结.自己习惯的就好.

网友:
福他吧以前的舵机9252 9257用不坏的,现在的这么多问题

网友(2011-06-07):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