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汽油标号

楼主(2011-04-27):
26CC油船 可以用93#和97#汽油,大家一般选择哪个标号的?为什么?

网友:
简单的说最好发动机规定哪个标号,就用哪个标号

简单的说最好发动机规定哪个标号,就用哪个标号

网友A:
二冲不要使用高标号 尽量低

网友:
一般的93就可以了,如果有90号用90号的就可以了不会伤发动机的,不过润滑油要用好的最好全合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冲不要使用高标号 尽量低

使用93#比使用97#好??为啥二冲程不用高标号

网友:
93的就行了,要是能买到90的更好,用高标号的没有劲,模型发动机和汽车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93#比使用97#好??为啥二冲程不用高标号

低标号燃烧快, 适合于二冲高速运行,  如果用高号油的话, 因为二冲行程短, 转速高的特点, 那么当活塞完成做动动作时,汽油还没有燃完.  而汽车的四冲行程长,故而使用高号油可以充分在做功过程中燃烧.
所以不要认为油号高就是好. 就像前些时间有位模友说我用金子做电机会效能吗. 总之要科学使用.. 模型发动机要用低标号没, 如果有90油 用90还要好. 可是现在的加油站好像很少有这个标号的了,因为他们主要是对汽车服务的

楼主:
学习了,改用93#

网友:
我记得汽油标号是指的辛烷值,意思是号越高就越易燃呀。

网友:
汽油的标号是越高越不易燃烧。标号高,加了很多抑爆的成分。其实93#、97#的基础油都是90#。

楼主:
我们这边还有90#用90#的

楼主:
又糊涂了

讨论着又糊涂了,有人讲90#油品没得,至少用93# 没知道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
93就行了
不错,一直在用

网友:
问题很简单,能买到90的就用,没有就用93的,机油用全合成2T,OK?

网友:
选好的汽油 不如选好的机油

93就可以了。。。机油至少要2T全合成    但这个是最基本条件。。因为2T全合成的1L机油价格30-100多不等
现在我和朋友用的是40元 1L 2T全合成  只能说一般般,活塞燃烧不怎么样,,打算用进口威爽2T 1L全合成  价格100-120不等

网友:
 原来油动是这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