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飞450,不检修的悲剧.

楼主(2011-04-27):
只飞不检修.结果十字盘球头滑落.

楼主:
只顾着飞.没有检修.结果一个起落下来.十字盘球头滑落.刚好在落地的时候.动力全失.没有炸鸡.

网友:
还好  不幸中的万幸。。。

我玩车也没检修的习惯。。 都是坏了再修

网友:
可以去买彩票了。

楼主:
在落地的一瞬间,听见啪啪啪的声音,立马熄火.跑过去一看..哎哟妈呀.麻花了.

网友:
没有炸鸡就好~~~

网友:
飞越的JJ要自己拆开打螺丝胶,我已吃个亏

网友:
怎么看到后面那里都弯了啊。。

网友:
请问,图片那里有问题?

网友:
我是经常查虚位,虚位不正常的话,肯定会有问题的。

网友:
歪的厉害了啊

网友:
LZ的音响看起来相当不错

网友:
我试过刚起飞到3米,十字盘球头滑脱,炸机(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就打死火)机身侧板全断裂

楼主:
还是刚飞完第一颗电池..离地还有几十厘米的时候就听到声音.然后不慌不忙..慢慢降落.然后立刻熄火.仔细检查了一下.才发现...十字盘上的一个球头滑出来..导致在转动过程中..卡死.中联扭麻花`

楼主:
回复 网友A:

 破烂音响.哈哈.

网友:
偶是碰到过才加油大桨夹球头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