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611和ds650

楼主(2011-04-27):
在锁定模式快速自旋停止的时候有回弹.感应度78%.行程110%怎样解决回弹.各位老大.

网友:
感应度78%是控上还是放大器上的数,如是放大器上的数感度就高了

楼主:
是在方大气上.但是在方大气38%也是一样.

网友:
还有球头位置到中心位置最好是13.5MM,看你的行程是110%的话把球头向外放一孔试试,放大器上的感度值40%左右就够了,你调到78%尾巴没快速摆就是球头位置不对,正常的78%的感度尾巴早就不听使唤了。

楼主:
回去试一下.谢谢

楼主:
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