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用电池的救援船,能拖动1.5米的汽油大船(25公斤重)

楼主(2011-04-27):
对船用电调和电机不了解,我的要求速度不要高,能拖动我的大船就行,考虑汽油大船容易熄火,所以准备做个救援电船,请教大家 我该用多大的电调和电机,我准备用蓄电池供电

调整大小

就是拖这只船

就是拖这只船

网友:
还是买条充汽船+救生衣比较好

网友:
LS所言甚是!
LZ的船壳有些粗糙!好好砂一下!

网友:
油航母啊 嘿 咋不整核动力的泥

网友A:
才1.5米呀,比我2米的170号个头还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1.5米呀,比我2米的170号个头还小点

两米的航母模型,加个橡皮筋弹 射器,能起降固定翼吗?

网友:
外貌可以

网友:
可以起降直升机了 。救援船要求都不高。来个2212 1000KV 配九寸桨的就能救了。只是速度慢了些

网友:
请LZ在喷漆之前先打好底,打底相比起做这么一条船来说并不算多大的功夫

网友:
= =2M 你定点练好了么?没练好飞机就可能是巡航dao d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