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钻床改铣床铣东西,求助

楼主(2011-04-27):
我的290斤的老台钻把上面所有的轴承包括电机的都换了,并且安装上了100的环球三抓卡盘,外圆跳动度0.04毫米。微进给还没改,只是用标尺的螺母定位,每次垂直进刀四分之一圈。到旧物资市场买了块30毫米厚的钢板,挺硬!截断时手钢锯锯大概20毫米一节锯条齿就圆了。刘说我买到硬货了! 废了九牛二虎加一蛤蟆毛的劲锯断后,接下来想做个园的机夹刀柄的刀柄座。可是连干带不干三天了用7毫米西南的立铣刀只铣了10毫米深的槽。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要是机加工都这个效率那都黄了!诚心请教,请大家帮忙指点!

铣的时候不时的点点机油,倒是不冒烟。转速大概500转左右。
.铣刀不带涂层,是灯光打的。切屑无变色。

下图:一锯两半的30毫米钢板

楼主:
这把加长的7毫米30毫米长的西南三刃立铣刀三个齿尖都磨圆了,它是不是结束它的使命了,还有办法磨吗?10块钱那,拜拜!

那我过两天去买住友的立铣刀,上次看的好像是6毫米的,大概37元钱,卖家说一根顶国产的10根,不知是不是真的!
下图是我做的据片铣刀的刀杆,不知对不对。

网友:
这样用卡盘真敢想

网友:
看来钢板淬过火。45号钢没处理前不难锯。38最有发言权

楼主:
38姐还是哥,请过来给鉴定一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应用卡盘才叫爽。

网友:
转速高了吧?上次的出的铁悄是蓝色的都没磨圆 8的5元一把的那种 铣刀的很简单 照原来的磨锋利就行了 要磨好就不容易了

网友:
  外圆跳动四个丝的夹头夹涂层刀....  前辈最好还是不要试了... 越硬的东西越脆 崩了之后您会吐血的...

那种刀是高转速 高精度的主轴用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9781&extra=page%3D1罪魁祸首的.............微进给

都是微进给...惹的祸

都是微进给...惹的祸

网友B:
我看这把铣刀不是涂层的,你看到的黄颜色是机油,或是照片效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这把铣刀不是涂层的,你看到的黄颜色是机油,或是照片效果吧

前辈好 图上的刀是西南的合金刀 并非涂层 楼主前辈之后又说要尝试一把住友牌的6mm铣刀 价格37元 小弟觉得这价格的刀十有八九是涂层刀了 即便不是 也是超硬的 这个跳动量用那种刀 感觉似乎有些不妥

楼主:
真是那样吗?只是硬度高吗?这块铁板用普通HSS钻头打不动,旧货市场买的日本带涂层的钻头钻刷刷的,就是刷刷声。

楼主:
回复 网友C:

500多转转速高吗?这个我真不懂,下次换最低转速200多转试试,只是那样更慢那!

另:微进给虽然没有,但工作时我用手压着进给轮,应该影响跟微进给差不多吧!

楼主:
可以用铣刀的侧面螺旋部位横向进刀铣削吗?请问什么转速合适?切屑都不变色

网友(2012-10-04):
金属有硬有软,此金属经过淬火硬度相当高,要先给它退火,就是加热到通红然后让他在空气中慢慢变凉,到达室温后就退火了,再加工的话应该会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