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控能做平衡仪吗?

楼主(2011-04-27):
 我正想入89块的成品kk飞控板做平衡仪不知道能行吗?

网友:
89元?赚个吆喝!

网友:
上面都写了是三轴陀螺嘛,自己改造加个加速度计应该有戏

网友:
已经有模友装到固定翼上去试飞了.

我有六块KK,也准备装到固定翼上去试试

网友:
只能是3D模式

网友:
说得对
是三轴陀螺仪
不是平衡仪
只能增稳,不能自动水平

网友:
这个图是偶画的: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