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话题

楼主(2011-04-27):
飞电直除了主角之外,需要配备的工具主要包括哪些?比如工具箱之类的...越全越好,打算集中采购一次,省得到时候缺这少那...先行谢过各位...

网友:
好的 2.0 内六角 螺丝刀

球头钳、尖嘴钳等

网友:
0.9、2.0、2.5、3.0内六角1把,1.5内六角2把!
其他电烙铁、焊锡之类的选配!

网友:
要用到的工具就太多啦  电钻 台钳 丝攻.....................................

网友:
还有502  尖嘴钳 锤子 锉刀之类 要想搞全 是不在吗好高的 只能说缺什么买什么··

网友A:
还有就是易损零件全部备上,包括横轴(3根)、主轴(3根)、大浆(8副)、起落架(2个)、拉杆(一套)、大小齿(一套)、螺丝胶(一瓶)、尾翼(3副)、尾传动皮带(3根),这些可以够你4面悬停练完,你如果这些配件都不够你换就只能说明你炸得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易损零件全部备上,包括横轴(3根)、主轴(3根)、大浆(8副)、起落架(2个)、拉杆(一套)、大小齿(一套)、螺丝胶(一瓶)、尾翼(3副)、尾传动皮带(3根),这些可以够你4面悬停练完,你如果这些配件 ...

我入魔的时候这些配件还不够我一天的时间呢!后来统计了一下,一个月光是3轴就有两公斤

网友:
9楼的也太吓人了吧!

网友:
1.3内六角螺丝刀1把

网友:
3轴2公斤!!那多少次炸机啊!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入魔的时候这些配件还不够我一天的时间呢!后来统计了一下,一个月光是3轴就有两公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易损零件全部备上,包括横轴(3根)、主轴(3根)、大浆(8副)、起落架(2个)、拉杆(一套)、大小齿(一套)、螺丝胶(一瓶)、尾翼(3副)、尾传动皮带(3根),这些可以够你4面悬停练完,你如果这些配件 ...

我还坏尾轴尾管和单向轴承。